风机和排风扇接在一起为什么会跳闸

楼主(2022-07-13):
公司原来是用定时器控制接触器同时启动三台负压风扇,风扇电机功率0.75KW,380V。因为风扇排风效果不好,改了其中一台为轴流风机,风机的电机功率2.2KW,380V。
原来是可以同时启动的,现在好了,一起动就跳闸。接触器是50A的,应该不会有过载的情况。哪位大神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找专业电工处理

网友:
看你的表述,就应该找一个起码的电工看一下

网友:
设备如果是正常的那没问题,关键是有可能有不正常的,哪个设备有短路了,接线有短路了都有可能。还是要电工排查

网友:
排除法先试试,单独控制风机看看跳闸吗

网友:
应该过载了,分时启动。

网友(点评):
这几个东西还不至于过载。

网友(点评):
你又不懂电机。你可以试一下,少启动一台,你看跳不跳,如果不跳就是过载了。

网友:
诶!找个电工难么?

跳闸。。。是几个意思?是漏电保护?空开?还是接触器热继保护?先分清楚再查原因。

网友:
三台电机启动 总的启动电流还是有可能超50A 吧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 有可能会烧,(2+2+6)7=70A 。你换个一百A的接触器试试,你可以用示波器监测一下启动电流

网友(点评):
感觉也是启动电流过大了

网友:
现在有啥问题都首先求助网上,往往忽视了最直接有效地解决方法

楼主:
后来换了排风扇电机,可以了。
应该是有一台排风扇的电机出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2022-08-14):
首先弄明白是接触器跳还是空开跳?如是总的空开跳,可能是起动电流过载。如是接触器跳,要查起动控制回路,是否有联锁条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