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库文件

楼主(2022-07-13):
想请教一下,solidworks装配螺钉时,提示拖动放置失败,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没拖放好,就重新拖放。
你的逻辑好比吃饭噎着了,问别人怎么办,你说别人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拖放好,就重新拖放。
你的逻辑好比吃饭噎着了,问别人怎么办,你说别人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是拖放失败,不能拖放,我找不到相关回答,所以来请教的,就你懂得多

网友:
静等高手~~~~~~~~~~~~

楼主:
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2023-01-12):
这是因为你拖得这个库零件,与前面已经安装到装配体里的库零件参数不一致造成的。解决办法:1.重新编辑线路或线路属性等。2.重新编辑库零件,使相关参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