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mm厚的钢板厚度加工到正负0.01,好做??

楼主(2022-07-13):
请教20mm厚的钢板厚度加工到正负0.01,好做??请教加工工艺,是用磨床磨??

网友A:
只从精度上来说 用磨床加工正负0.01 没有问题。(现成的20mm板一般都只有19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从精度上来说 用磨床加工正负0.01 没有问题。(现成的20mm板一般都只有19mm左右)

20mm毛料钢板,厚度不会大于20??都是不足厚??

网友(点评):
19.5吧,你得买22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mm毛料钢板,厚度不会大于20??都是不足厚??

都是走下限,偷工减料

网友:
楼主先要限定什么材料,板材多大才好分析加工难度。

网友:
只有厚度公差?多大的板子?

网友:
也要看多大的板子,还要看有没有其他要求,平面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走下限,偷工减料

板材都是过称的,不是按厚度算的

网友:
板材的长宽是多少?

网友:
不留点加工余量吗

网友:
都不说尺寸,万一你的钢板是10平方,谁敢来个正负1?

网友(2022-08-20):
长宽多少?

网友:
多大的板?1m*1m的磨床也搞不出来

网友:
板材多大?啥材料?是否热处理?

网友:
一般的毛料你得买个25mm的

网友:
一般你下料,常规毛板得25的

网友:
大小呢
楼主给的尺寸不全啊?单纯理论上来说磨床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