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结构简单又美观的压紧自锁装置的思路

楼主(2022-07-13):
关于结构简单,稳定可靠的压紧自锁装置,孩子思路实在匮乏,请教一下大神们,开拓一下脑袋瓜。
这个小盒子内部正负压交替,但是压力较为稳定,内部正压最大达到500kPa,内部底面积0.5平方米。

网友A:
插销式结构,插销可以设计成锥形,可以起到预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销式结构,插销可以设计成锥形,可以起到预紧作用;

但是还要经常打开的

网友(点评):
用气缸活塞杆来实现,给一路气就可以了,

网友:
螺丝杆+槽口

网友:
快速夹钳

网友:
推推开关,京东或者淘宝上搜一下,按下去锁紧,再按一下就打开

网友:
淘宝看看压力桶怎么锁紧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磁力自锁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还要经常打开的

这样可以吗大佬

网友:
带螺杆的锁扣,可以调节压紧力,带锁定功能

网友(2022-11-01):
(ง •̀_•́)ง(ง ˙o˙)ว

还可以用氮气杆~~~~~~···.

网友:
太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销式结构,插销可以设计成锥形,可以起到预紧作用;

enen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