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倍速链可以反转吗?

楼主(2022-07-13):
请问下各位大佬,倍速链输送线可以反转吗?

网友:
得看是啥结构的倍速链输送线

网友:
看你结构情况,电机位置跟输送方向对链条松紧有影响

网友:
倍速链和链条感觉没区别啊!就是在链结的中心加了个辊子利用惯性加快移动速度,你如果是运行中突然反转那乐子估计不小,工装板估计撞的特欢

网友:
原则上不可以

网友:
倍速链条会背断掉

网友:
原则上链条是可以翻转,我们做链条欢迎沟通。问题是你项目工装板方向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