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镀铬棒切削的轴端面如何防锈?

楼主(2022-07-14):
工厂内经常用Q235或者45调质镀铬棒,直接切削或者滚花作为各种轴类零件,相比于用圆棒料加工再镀层,成本降低了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切割后的端面、加工的方形扳手位之类的就没有镀层了,再加上切削液的腐蚀,很容易这些地方就会生锈,见附图,还没出厂就已经锈迹斑斑,非常不影响性能但工艺确实不好看,涂刷防锈漆粗糙不美观,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措施么?

楼主:
对,我也百度到了说刷油,或者刷蜡,但是不知道刷油是什么效果?会不会跟普通的油刷完一擦就掉或者黏糊糊的?

网友A:
就是涂防锈油啊  在客户那里锈总比在自己这里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涂防锈油啊  在客户那里锈总比在自己这里锈好

我也百度到了说刷油,或者刷蜡,但是不知道刷油是什么效果?会不会跟普通的油刷完一擦就掉或者黏糊糊的?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而且客户反应说锈了,你可以怼他,有按时刷防锈油吗,没有当然会锈啦

网友:
涂防锈油

楼主:
防锈油是不是干了之后是金黄色的硬膜?会不会容易掉或者温度高融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百度到了说刷油,或者刷蜡,但是不知道刷油是什么效果?会不会跟普通的油刷完一擦就掉或者黏糊糊的? ...

刷油就是表面有点黄的那种呀 黏糊糊是肯定的

网友B:
是刷油还是刷脂?夏天的话,油一上去就因为重力和粘稠度的影响跑了。刷脂的要好点吧。

网友C:
这种刷固体油好些,一周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刷固体油好些,一周刷一次

这么说刷油这些都是会跑的啊?一周刷一次这个不可能了,客户做不到,而且现场都是切纸的小粉尘,刷油就更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刷油还是刷脂?夏天的话,油一上去就因为重力和粘稠度的影响跑了。刷脂的要好点吧。

听起来无论刷油还是刷脂都会消耗需要定期重新刷,还是刷漆简单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