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丝磨平问题

楼主(2022-07-14):
小螺丝底部磨平问题  以前一直有砂轮手工磨平  效果不是很好  磨的歪歪扭扭 不平整  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磨平

网友:
做台小设备。一般都自己磨的

网友:
买个桌面磨台

楼主:
什么样的  淘宝上没有

网友:
涉及到的环节很多,
比如说设计没有算板厚,沉头深/垫片实际厚度,和标准螺栓长度。
比如说车间的螺栓某些规格缺货了没有补充,而当前要用到的时候就得拿几个长的螺栓去磨短。
比如说车间的砂轮没有磨平,打磨起来很看眼力。

且这么短的螺丝,手拿也好,老虎钳也罢,磨起来都不怎么样。
真的有挺多螺丝要磨的话,那就得考虑制做一下专用的小设备了。

楼主:
|陈大饼吖发表于 07-14 10:23涉及到的环节很多,

比如说设计没有算板厚,沉头深/垫片实际厚度,和标准螺栓长度。

比如说车间的螺栓某些规格缺货了没有补充,而当前要用到的时候就得拿几个长的螺栓去磨短。

比如说车间的砂轮没有磨平,打磨起来很看眼力。

且这么短的螺丝,手拿也好,老虎钳也罢,磨起来都不怎么样。

真的有挺多螺丝要磨的话,那就得考虑制做一下专用的小设备了。
是的  现在的就是自己做的  效果不好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先进的设备

网友(点评):
很多砂轮机地基固定没搞好,用起来和屎一样。砂带机磨起来就爽多了。 你应该做一个工装夹具一类的,螺丝排列固定好,直接往返运动打磨。 (有点磨床和台钳的那种感觉。)

网友:
爪一大把,线切割上用磁铁吸着都割平了。

网友(点评):
大气。牛逼。克拉斯!

网友:
采购的时候把头部平整要求加上,稍微合格些的螺钉都是比较平的

网友:
买贵一些的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
3mm厚板切成方便手持形状,中间钻孔攻丝,上螺栓,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