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宽度计算问题

楼主(2022-07-14):
负载功率0.15kw,负载4000N,扭距56nm,转速8rpm。

我选用8m同步带,由于结构尺寸限制,我只选了最低齿数22个齿数。

但在求宽度bs时,基准额定功率选择0.02kw,发现带宽算出来很大100mm以上,结构要求带宽40mm而已,比100mm小得多,请问各位前辈这该怎么办

楼主:
同步带传动

网友:
同步带传送,同步带齿数不应该是提前考虑的因素吧,应该是确定你需要的参数之后根据表格选取同步带类型,然后根据中心距以及同步轮齿数选取同步带宽度跟长度,然后就是再满足参数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往结构要求上凑。

楼主:
|飞翔的企鹅y发表于 07-14 10:52同步带传送,同步带齿数不应该是提前考虑的因素吧,应该是确定你需要的参数之后根据表格选取同步带类型,然后根据中心距以及同步轮齿数选取同步带宽度跟长度,然后就是再满足参数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往结构要求上凑。
齿数与节圆直径挂钩的呀,结构限制只能选22齿了

网友:
40可以用,没问题的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7-14 14:3440可以用,没问题的

有什么依据吗 我计算出来有问题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7-14 14:3440可以用,没问题的

8m 齿数22的同步带,能拉动4000N的负载吗?会不会拉断,可能这要靠经验了,我经验不足,计算出来有问题

楼主:
|xiaoduiz发表于 07-14 14:408m 齿数22的同步带,能拉动4000N的负载吗?会不会拉断,可能这要靠经验了,我经验不足,计算出来有问题
忘了说 传动速度为0.025m/s,转距为56NM

网友:
同步带不适于大扭矩,传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链条

楼主:
|giveyousese发表于 07-14 14:57同步带不适于大扭矩,传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链条
但规定用同步带了 结构限制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数与节圆直径挂钩的呀,结构限制只能选22齿了

同步带选型不应该是根据功率确定带型,你已经选取8m的了,然后根据转速跟传动比选同步轮齿数跟节圆直径,两个同步轮节圆跟中心距确定同步带长跟齿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依据吗 我计算出来有问题

依据是我以前也这样干过。
同步带的参数中,唯独没有极限拉力这个参数,链条是有的。
所以可以考虑买带钢丝的同步带。
但是你这个同步轮比较小,同步轮越小,同步带反复弯折,疲劳越快,所以用钢丝的也不好。
是个纠结的事,
我想短时间内应该是没问题的。过载会跳齿,损坏估计不会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7-14 17:04
依据是我以前也这样干过。
同步带的参数中,唯独没有极限拉力这个参数,链条是有的。
所以可以考虑买带钢丝的同步带。
但是你这个同步轮比较小,同步轮越小,同步带反复弯折,疲劳越快,所以用钢丝的也不好。
是个纠结的事,
我想短时间内应该是没问题的。过载会跳齿,损坏估计不会

同步带有极限拉力啊 一些厂家会提供的

网友:
用超高扭矩同步带,容许拉力与传递功率相对S8的翻倍的,你也可以先选择S14的呀,你这种工况本身同步带不是太合适的传动方式

网友:
22齿直径才56,去掉肉和键槽,这轴才多粗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据是我以前也这样干过。
同步带的参数中,唯独没有极限拉力这个参数,链条是有的。
所以可以考虑买带 ...

网友(2022-08-30):
先计算选择选型齿形,在选择带宽吧

网友:
和同步带厂家沟通,不同厂家的材质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