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磁材十多年,碰到很多泵业客户经常碰到的问题跟大家一起分享下

楼主(2022-07-14):
怎么防止磁力泵磁钢发生退磁现象,那么我们首先要分析磁钢为什么会退磁的原因。

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 使用温度不合理。2. 长时间低扬程运行。3. 管路配套不合理。4. 滑动轴承磨损没及时更换。5. 磁力泵空转运行。6. 泵进出口管路堵塞。7. 转子部件异常卡壳。8. 汽蚀现象。

通过上述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温度是影响磁钢退磁的主要原因。

由磁钢退磁曲线图可以看出:
当温度超过150℃,普通钕铁硼材质的磁钢将会进入不可逆扭转损失;
当温度超过250℃,普通钐钴材质的磁钢将会进入不可逆扭转损失;
当温度超过350℃,高性能钐钴材质的磁钢将会进入不可逆扭转损失。

楼主: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欢迎大家相互讨论,补充,一起学习

网友:
正好有一个问题。
直流电机,功率250W,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流升高,温度也升高,最后失效。定子磁铁是黑色的(不懂,只能描述),感觉就是普通的。问厂家居里点是多少,回复说450度,有这么高么?

网友(点评):
不会是铁氧体或者锶钡铁氧体吧?其它的磁铁早没磁了。

网友(点评):
是铁氧体无疑了

网友(点评):
铁氧体无疑了

网友:
磁钢在什么温度下磁性能最好!?

网友(点评):
那肯定是常温80°了

网友:
磁力泵里的联轴器最大可以做到多大?能作为普通联轴器用吗?过载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这问题还得做泵的专业人士回答了

网友A:
以前用过一种高温磁铁,确实能耐300℃左右的温度,灰色偏黑色,比较容易碎。

网友(点评):
那就是钐钴的,破碎的地方是不是看着晶体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种高温磁铁,确实能耐300℃左右的温度,灰色偏黑色,比较容易碎。

你这说的应该是铁氧体了

网友(点评):
灰色偏黑,应该不是,铁氧体基本是纯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