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筛及电动机安装连接

楼主(2022-07-14):
这种电动机与振动筛的连接你会怎么设计!?

网友:
以前做震动箱用万向联轴器和麻花轴的组合  效果还不错  做碳素行业用的

网友A:
感觉这三角带遭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三角带遭不住啊
一条三角带,
就算正常使用五条三角带。
也感觉这设计有点,有点~~~~~~···.

网友:
V带没问题吧,好像是三槽,偏心块转起来就行了。
到是那个弹簧座的弯头链接,感觉很恐怖哦,那么小的四个螺栓!!

网友B:
这种是自定心圆振筛,但是很难定心,所以电机平台是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自定心圆振筛,但是很难定心,所以电机平台是浮动的。
三角带可以这么用吗!?有其他使用案例吗!?

这比软连接更好吗!?

网友C:
在两个不同的物体上,三角带会不会振脱或产生共振拉断?

网友:
这种是电机底座会跟着设备一起震动,电机底座容易坏。
比较好一点的方式是是用挠性联轴器连接偏心块,对中性要求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两个不同的物体上,三角带会不会振脱或产生共振拉断?
感觉这三角带要短命~~~~~~···.

网友:
一根帶承担了所有……

网友:
这个三角带扛不住用呀

网友D:
它这个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按原设计加足了角带电机和电机座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这个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按原设计加足了角带电机和电机座受不了!

这样三角带能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三角带能受得了吗!?

勤换着点

网友:
振动电机呢

网友:
电机座也是浮动的,应该问题不大,
振动幅度如果不大,
还是联轴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