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步进电机不能拆,拆开就会失磁

楼主(2022-07-14):
步进电机又称为脉冲电机,基于最基本的电磁铁原理,它是一种可以自由回转的电磁铁,其动作原理是依靠气隙磁导的变化来产生电磁转矩。

步进电机的分类,哪些能拆,哪些不能拆
步进电机从从其结构形式上可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Variable Reluctance,VR)、永磁式步进电机Permanent Magnet,PM)、混合式步进电机(Hybrid Stepping,HS)、单相步进电机、平面步进电机等多种类型,常用的步进电机中以反应式步进电机和混合式步进电机两种;反应式步进电机能拆,混合式步进电机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悲剧了,轻则扭矩打对折,重则完全变成摆饰。

所有使用永磁性材料的部件,如扬声器、指针万用表、永磁电机……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拆开磁路,否则“磁性减弱”,不能恢复。

为什么有的步进电机不能拆
主要是混合式的使用了强磁铝镍钴材料,这种材料是耐高温的,高温不退磁,在生产时候把它充到饱和状态了,如果拆开了,磁路不再闭合,磁芯会减弱,需要特殊的充磁设备,普通人无法解决的,如果使用了钕铁硼材料的,拆开一般问题不大;但是永磁混合式步进电机(常见的1.8度、0.72度的)转子不能拿出来,否则就会退磁的,除非你有充磁机可以重新充磁。

网友:
伺服电机也拆了许多次了,给别人维修伺服电机。有一次一个月牙形的磁铁掉出来了,那个缠绕的线崩断了。那一块磁铁怎么也装不进去了,就没装。那台电机也一直用着,没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