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与渗氮什么区别,和涂层、镀膜是类似的吗?

楼主(2022-07-14):
渗碳与渗氮都是在一定的温度下用化学的方法把碳或氮元素渗入到一定的材料(一般为钢材)的表层,使其含量增加,提高其表面硬度,渗碳一般是低碳钢。

渗碳:
渗碳是对金属表面处理的一种,采用渗碳的多为低碳钢或低合金钢,具体方法是将工件置入具有活性渗碳介质中,加热到900--950摄氏度的单相奥氏体区,保温足够时间后,使渗碳介质中分解出的活性碳原子渗入钢件表层,从而获得表层高碳,心部仍保持原有成分,再经过淬火和低温回火,使工件的表面层具有高硬度和耐磨性,而工件的中心部分仍然保持着低碳钢的韧性和塑性。

渗碳可分为气体渗碳、固体渗碳﹑液体渗碳﹑和碳氮共渗(氰化)。应用较广泛的气体渗碳,加热温度900-950摄氏度。渗碳深度主要取决于保温时间,一般按每小时0.2-0.25毫米估算。表面含碳量可达百分之0.85-1.05。渗碳后必须热处理,常用淬火后低温回火。得到表面高硬度心部高韧性的耐磨抗冲击零件。

渗碳工艺广泛用于飞机﹑汽车和拖拉机等的机械零件。如齿轮、轴、凸轮轴等。

渗氮:
渗氮与渗碳的原理类似,是在一定温度下在一定介质中使氮原子渗入工件表层的化学热处理工艺。常见有液体渗氮、气体渗氮、离子渗氮。

渗氮应用最广泛的气体渗氮,加热温度500-600摄氏度。氮原子与钢的表面中的铝.铬.钼形成氮化物,一般深度为0.1-0.6毫米,氮化层不用淬火即可得到很高的硬度,这种性能可维持到600-650摄氏度。工件变形小,可防止水蒸气、碱性溶液的腐蚀。但生产周期长,成本高,氮化层薄而脆,不宜承受集中的重载荷。

渗氮温度低,工件畸变小,可用于精度要求高、又有耐磨要求的零件,如镗床镗杆和主轴、磨床主轴、气缸套筒等。但由于渗氮层较薄,不适于承受重载的耐磨零件。

“渗碳”、“渗氮”,和涂层、镀膜是类似的吗?
涂层、镀膜、是物理的方法。“渗碳”、“渗氮”是化学变化。本质上就不同。

涂层:是通过物理的方法将一种物质(一般是液体)粘在另一种物体的表面。

镀膜:是用化学的方法将一种物质吸附在另一物体的表面。

网友(2022-10-21):
真空熔炼自有工厂,合金材料与合金靶材有需要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