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钎焊,钎焊时钎料与焊件哪个熔化,钎焊工艺的特点及应用

楼主(2022-07-14):
什么是钎焊?

钎焊,是指低于焊件熔点的钎料和焊件同时加热到钎料熔化温度后,利用液态钎料填充固态工件的缝隙使金属连接的焊接方法。

钎焊属于固相连接,他与熔焊方法不同,钎焊时母材不熔化,采用比母材熔化温度低的钎料,加热温度采取低于母材固相线而高于钎料液相线的一种连接方法。

较之熔焊,钎焊时母材不熔化,仅钎料熔化;
较之压焊,钎焊时不对焊件施加压力。
钎焊形成的焊缝称为钎缝。
钎焊所用的填充金属称为钎料。

钎焊的特点

同熔焊方法相比,钎焊具有以下优点:
(1)钎焊加热温度较低,对母材组织和性励影响较小;
(2)钎焊接头平整光滑,外形美观;
(3)焊件变形较小,尤其是采用均匀加热(如炉中钎焊)的钎焊方法,焊件的变形可减小到最低程度,容易保证焊件的尺寸精度;
(4)某些钎焊方法一次可焊成几十条或成百条钎缝,生产率高;
(5)可以实现异种金属或合金、金属与非金属的连接。

但是,钎焊也有他本身的缺点:钎焊接头强度比较低,耐热能力比较差,由于母材与钎料成分相差较大而引起的电化学腐蚀致使耐蚀力较差及装配要求比较高等。

钎焊的应用

钎焊不适于一般钢结构和重载、动载机件的焊接。主要用于制造精密仪表、电气零部件、异种金属构件以及复杂薄板结构,如夹层构件、蜂窝结构等,也常用于钎焊各类异线与硬质合金刀具。钎焊时,对被钎接工件接触表面经清洗后,以搭接形式进行装配,把钎料放在接合间隙附近或直接放入接合间隙中。当工件与钎料一起加热到稍高于钎料的熔化温度后,钎料将熔化并浸润焊件表面。液态钎料借助毛细管作用,将沿接缝流动铺展。于是被钎接金属和钎料间进行相互溶解,相互渗透,形成合金层,冷凝后即形成钎接接头。

钎焊在机械、电机、仪表、无线电等部门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硬质合金刀具、钻探钻头、自行车车架、换热器、导管及各类容器等;在微波波导、电子管和电子真空器件的制造中,钎焊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连接方法。

网友:
TIG焊接、MIG焊接和MAG焊接

网友(2022-10-19):
请教大神,手工火焰钎焊温度是否影响 铬锆铜制作的触点的寿命和硬度

网友:
求助大佬,手工火焰钎焊温度 影响 铬锆铜制作的触点寿命 和硬度吗?

网友(2023-07-27):
還得頂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