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关键件如何提高刚性、平面度及simulation受力分析

楼主(2022-07-14):
为方便一个重型设备的移动(1.7t),设计生产工装的承载能力在2t,这个设备的底座部位安装了两个钢管,所设计的工装中如图一所示,有一个龙门框架(采用Q235矩形管焊接),其底部焊接叉脚,在移动设备时插入设备底座的钢管中,然后在千斤顶的顶升作用下,将设备抬升起来,至少要离地35mm左右。
千斤顶的底座放置在安装脚轮的底座组件上的槽钢上,发力端顶住龙门框架的横梁(将槽钢作为横梁,焊接于两个竖直钢管上)上,由于底座组件与龙门框架的横梁间不在一个竖直方向上,所以在槽钢的前端加了一个焊接的支撑架,这样的话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千斤顶悬臂的状态
在千斤顶发力时,龙门框架会竖直方向升降,为防止龙门架升降的发生偏移,在龙门框架的竖直钢管上,设计导向轴套,轴套内有一个标准件叫铜合金镶嵌固体润滑直套型轴承,目的是耐磨,而导向轴固定于槽钢上,槽钢的上下两面是加强板(焊接加强板,然后表面铣一刀),导向轴(35钢)的一端深入加强板下面然后用圆螺母锁紧(请看第二张剖视图)
但是这里出现3个问题:
1.轴的长度557mm,且两个轴如何进行同步?我是考虑给轴下差0.5mm,为的是两个轴安装时保证其平面度的调整,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2.另外,两个叉脚承载要2t,这两个导向轴也会出现弯矩,那么我在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整体受力时,如何能提取出两个轴的所受弯矩?
3.如何增加两个导向轴的刚性?
谢谢!

网友:
看看手动叉车的结构

网友A:
感觉参考叉车吧。这两个轴装不好的话,机构就卡住了吧

网友B:
重载的情况下,导向轴和直线轴承会承受较大的径向力,不是一个合理的设计(叉车那种导向轮升降强度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载的情况下,导向轴和直线轴承会承受较大的径向力,不是一个合理的设计(叉车那种导向轮升降强度会更好一 ...

导向轴和套并不承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向轴和套并不承重

在你千斤顶工作的时候,导向轴会承受一定的弯矩,重载的情况下,你这个导向轴和直线轴承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作为工程机械用途,你需要精加工调整,后续的调试会更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向轴和套并不承重

理论上看是不会,但实际使用过程中,能保证导向轴、套绝对竖直吗?换个视角看,地面都不会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千斤顶工作的时候,导向轴会承受一定的弯矩,重载的情况下,你这个导向轴和直线轴承的结构就是不合理 ...

如何调整为好?

网友B:
两边上升机构可以做成这种导轨形式的,内部就是导向轮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参考叉车吧。这两个轴装不好的话,机构就卡住了吧

那就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上升机构可以做成这种导轨形式的,内部就是导向轮导向

你这个是槽钢?

网友B:
C型钢 ,或者类似于C型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型钢 ,或者类似于C型刚

但是两个c型钢间连接的横梁就没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两个c型钢间连接的横梁就没位置了

类似叉车的链条顶升机构 你去看下 ,中间不需要加横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叉车的链条顶升机构 你去看下 ,中间不需要加横梁

这个有些麻烦

网友B:
你这个结构重载的情况下,倾倒运输的过程中,直线轴承就不靠谱了

网友:
还是手动叉车结构可靠,你这个设计精度和负载情况时不合适的,手动叉车经过无数验证,建议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重载的情况下,倾倒运输的过程中,直线轴承就不靠谱了

顺便问下,这个导向轴的弯矩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这个导向轴的弯矩如何计算?谢谢!

我能力有限,这个我算不出来,你的导向轴是在上下移动的,弯矩是在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力有限,这个我算不出来,你的导向轴是在上下移动的,弯矩是在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看是不会,但实际使用过程中,能保证导向轴、套绝对竖直吗?换个视角看,地面都不会是水平的

导向轴的弯矩该如何求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重载的情况下,倾倒运输的过程中,直线轴承就不靠谱了

我后来考虑,想把轴套旋转90度放在钢管的侧壁上,但是轴的固定端与槽钢接触不上了,所以还得在槽钢下面焊接一块结构把轴的末端固定,同时轴的另一端用一个限位座将其固定。

网友B:
你坚持要用直线轴承的话,建议你选择石墨铜套。其他的你试了之后就知道理论和实际的差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坚持要用直线轴承的话,建议你选择石墨铜套。其他的你试了之后就知道理论和实际的差距了

不是直线轴承
是GB/T 23894-2009 铜合金镶嵌固体润滑直套型轴承

网友D:
设计制作完后能展示下效果吗?我想看下这个近2T的负载的工装的运行。从我直观上讲,有点够呛能用。不如直接买个手动叉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制作完后能展示下效果吗?我想看下这个近2T的负载的工装的运行。从我直观上讲,有点够呛能用。不如直接 ...

我后来考虑,想把轴套旋转90度放在钢管的侧壁上,但是轴的固定端与槽钢接触不上了,所以还得在槽钢下面焊接一块结构把轴的末端固定,同时轴的另一端用一个限位座将其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后来考虑,想把轴套旋转90度放在钢管的侧壁上,但是轴的固定端与槽钢接触不上了,所以还得在槽钢下面焊 ...

你这样设计的话,就和叉车门架差不多了,只不过叉车门架是槽钢滚轮,但是千斤顶在顶的过程中,架子是会变形的,两边的导向轴也会增加阻力。
另外,这个设备是叉脚去叉取2T的负载,直接就压下去了,后面也没有配重,重心就落在叉脚那里,你怎么提升呢?
个人觉得还是参考叉车门架,用滚轮槽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设计的话,就和叉车门架差不多了,只不过叉车门架是槽钢滚轮,但是千斤顶在顶的过程中,架子是会变 ...

我又更改了下您说的那种C型钢,领导不同意

我又更改了下,做一个门架,4个脚轮,把轴套直接焊接于槽钢上,导向轴伸长固定在门架的横梁上,横梁有一个支座,导向轴末端做一个轴肩,直接插入

基于您说的又倾覆的风险,我考虑后,做了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更改了下您说的那种C型钢,领导不同意

我又更改了下,做一个门架,4个脚轮,把轴套直接焊接于槽钢 ...

领导不同意,真没办法了,那就尽量做好吧。
1.千斤顶尽量与两端的轴在同一面上,不要存在力矩。
2.千斤顶下方保证好支撑,至少不要因为支撑板弯曲导致顶不起来。
3.负载的重心要落在四个轮的区域内,最好能直接落在四轮对角线中心上。现在担心这个没有配重,后面直接压翘起来。

楼主:
同事们评审后,还是保持原样,但需把轴套那部分,要与槽钢相接,可以是焊接,也可螺接,这样就是一个刚性连接,图纸标注时要给严格的垂直度。
那个脚轮放在钢管的后方,跨距不能大,但是轮外径尺寸较大且还是偏心,所以把叉脚那部分分三段焊接。

网友(2022-08-18):
两个轮子?叉子打起来会不会前后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