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疑问:一打图纸从哪开始看

楼主(2022-07-15):
小弟刚毕业入职公司,师父给了一打图纸让我看,想问问前辈们我该着重看哪些部分呢

网友A:
所以你现在是带薪摸鱼?

网友B:
整套图纸吗?

网友C:
直接请教师傅,没啥说法的话;自己先把图纸大致看下,如果这一打图纸是一套设备的所有图纸,先看整体,了解功能,再拆分局部,直至零件图。另外,我以前有一个笨办法,把图纸全部用三维图画一遍,再出一遍图,也能练习下自己的绘图技能

网友(点评):
遇到不懂的就记下来,先自己查,再去问师傅或者身边的前辈;千万不要怕犯错误,但要学着总结,不论什么事情,好的坏的~

网友:
一整套图纸的话,肯定先看第一层装配总图啊。

网友:
一般我先看设计说明或者技术要求,再看总装图,最后看零件图

网友:
先看总装,分为几部分,总——分——总——分 的逻辑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请教师傅,没啥说法的话;自己先把图纸大致看下,如果这一打图纸是一套设备的所有图纸,先看整体,了解 ...

看似笨办法,实际是个好方法,而且有这劲头还愁有什么学不会办不成的,给你手动点赞

网友D:
一 先看装配图的原理及结构,为啥这样 二 询问设计人员的设计依据及思路 三材料的选择

网友E:
看图纸一方面,有安装车间的话最好去车间看看实物

网友F:
技术要求,标题栏的材料,热处理方式,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看看配合尺寸用的啥,是H7之类公差带标法,还是自己上下带大概标的毛估估法则,然后再看看带*或者数字标号的尺寸。这一套下来,你们公司惯用的风格就全知道了。每家公司都不一样的。照着前人做,就不会有错。

网友:
啥年代还看纸质图纸?不看三维模型或者电子档图纸?早点换吧,太古老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完全没有头绪的情况下,会先数一下有几张图,大致瞄一眼,然后逐页去看,照着画。。。
正常情况下会有图纸清单,BOM表之类的。。。
总之,每一页都看,看结构,看标注,看图框,看技术要求。。。

网友:
有时间,照着画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现在是带薪摸鱼?

哈哈,带薪蹲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现在是带薪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套图纸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请教师傅,没啥说法的话;自己先把图纸大致看下,如果这一打图纸是一套设备的所有图纸,先看整体,了解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要求,标题栏的材料,热处理方式,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看看配合尺寸用的啥,是H7之类公差带标法, ...

好嘞,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纸一方面,有安装车间的话最好去车间看看实物

好嘞,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 先看装配图的原理及结构,为啥这样 二 询问设计人员的设计依据及思路 三材料的选择

谢谢您

网友:
去车间找到设备.了解设备的功能和原理.对照实物弄清图纸的材质.公差  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