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工件45钢生锈,怎么除锈?求解答!

楼主(2022-07-15):
45钢件生锈,求解觉方案!

网友:
切削液问题

网友:
砂纸打一下喽。再涂防锈油

网友:
做发黑就好

网友:
酸洗后冲洗干净 涂防锈油

网友:
可以用角磨机上抛光片抛光,可以酸洗,可以用砂纸砂,可以喷砂机喷,办法很多。关键是除锈之后的防护问题。

网友:
生锈大概是切削液问题,切削液需要每天维护的,定期去调整浓度和ph值的。切削完之后需要进行喷涂防锈油的这样才更加保险的。
借大佬帖子打个广告哈
小弟是是做福斯工业油品的,切削液,防锈油,冲压油,齿轮油,润滑油润滑脂等一些机加工用油的。
福斯德国品牌行业认证有的,找我价格也好商量,需要试用装的请📞17602117251

网友:
这个很好处理的,直接用磁力抛光机,分分钟钟搞定了

网友:
后续处理都很方便的,(打磨,抛光,铣面)等,具体是源头管控,夏季炎热,切削液很容易变质,切浓度达不到标准,不含抗氧化剂都会导致加工过程中,加工后表面腐蚀发黑,1:选用优质含抗氧化剂切削液,2:检测浓度和PH值,3:加工后超平清洗干净通风储存或者涂防锈油(太多影响后工序生产),4:及时转后工序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