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图问题

楼主(2022-07-16):
我们公司的图纸要传入金蝶系统,所以要求每个零件都要有单独的三维图和工程图。而且相同的零件不能有两张图纸,省的激光下料排版时浪费时间。
需要出焊接之前的单件图纸给激光下料,又得出焊接图纸给焊接,还得再出一个机加图给机加车间。现在我是先直接在零件内画多实体的机加图,然后另存成装配体,再在装配体内打开零件新建配置,把加工量画出来。但是我这样画图就会出现很多图号不一样,实际是相同零件的图纸,比如下面两个立柱的板。领导不同意这样。

我同事是先画出一个一个单件毛坯,装配起来后就是焊接图,再新建一个配置,在装配体中拉伸切除之类的,就得到一个机加图。我觉得这样比较难,画图之前得先明白毛坯什么样。

我想请问大家对于焊接后需要加工的零件是怎么画的?

网友:
我的做法和你同事比较像。

网友(点评):
我每一块板都是一个零件体,起个差不多的中文名,主要是自己稍微记得就行了。 装配起来,再来更改和画细节,比如螺栓孔位啊什么的,此时是一个小的子装配体。

网友(点评):
然后再好几个子装配体配合起来,再来确定设备的总体大小,画底板和机架。

网友(点评):
此时,设备画完了,就要出图了,麻烦事就来了。 我每一块板都是零件体,全部零件体在一个文件夹里,再来分加工类型和加工方式。

网友(点评):
经过几次出图后,我改变了我的出图方式了。 我现在是直接把整个零件体文件夹复制黏贴一份,在这个复制的文件夹里面分加工方式:

网友(点评):
钣金要展开来,加工件要加加工余量,加工方式和类型要分开。 每一块板的名字前面,要加一个数字,表示为板材的厚度,方便激光切割下料的加工商。

网友(点评):
每一个加工商的工件放一个文件夹,全部分好了,再来出工程图,再转格式。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方式,零件体添加加工余量,钣金件展开,这些工作都不会影响到总装配体。 因为我是整个零件体文件夹复制黏贴出来的一份了。 这是一个好处,也是一个坏处。

网友(点评):
坏处就是:我这个设备总装配体画完了出图了,后期还有更改变动的话,全靠我自己的临时记忆,再来更改我复制黏贴出来的要加工的零件体文件夹。 好处就是:比较整洁有序?...

网友A: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相同零件2份图纸,每张图纸不同的编号代号,后面关键了:工程图上写上, 哪些不同编号代号的图纸是 一模一样的。这样激光下料排版的不就清楚了?

网友B:
要是有编号,那一样的零件好找的话,那就编一样的号

网友:
我的用的时proe,用族表。

网友C:
你们这是设计和工艺一肩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相同零件2份图纸,每张图纸不同的编号代号,后面关键了:工程图上写上, 哪些不同编号代 ...

这样也不行,相同的零件只能有一个图号和编号也不是那么绝对,偶尔有那么一件两件没注意弄了两个图号没事,但是不能多了,不然车间就得找我了。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出现相同零件不同图号

网友(点评):
设计标准化,建立零件库,焊接件弄成装配体,设计的时候直接引用,但建立这个过程很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同一个零件应用在多个装配体里,一旦谁升版的时候弄错尺寸,那其他的装配体生产就很可能出问题

网友(点评):
当需要修改库里的零件,必须是重新生成一个零件,不能直接在原有零件上去升版;这样的话,加工图纸、装配图纸等等相关的都要重新再更新一遍,工作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编号,那一样的零件好找的话,那就编一样的号

对,还得找,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设计和工艺一肩挑啊

对,我们设计的图纸就直接发给车间生产

网友D:
我这可能不那么严谨,直接是在一个零件里面把所有焊接件都画出来当做一个整体零件,出图就是一个整体图,至于图里焊接的零件,反正是有发3D图过去,钣金厂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可能不那么严谨,直接是在一个零件里面把所有焊接件都画出来当做一个整体零件,出图就是一个整体图,至 ...

我以前就在钣金厂拆图,客户就是直接给一个三维,连图纸都没有,就按照三维干

网友:
那你就按第二楼设计吧,另外如果非得按你意思也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我故意把相同零件设计成不同。孔多个1MM 长宽高多个1MM 还是怎么的,还是倒圆我改成倒角 都不影响这个零件多少功能。我就不一样零件,这样避吭。

网友E:
貌似这是脑子坏了才会搞这么一个规定吧?如果设备很大(例如有多个部件组成,多个部件有多个类似立柱的图纸,想做一个立柱要找几套图纸下图)或者下一块板要找数年前的图这是搞笑吧?
类似多实体作图可以按照实际实际下料尺寸(包括加工量)做零件毛坯,然后按照工艺进行加工(切除掉加工量),同时设立立柱1、立柱2.。。。不同配置,分别再设毛坯、加工等不同配置,这样基本可以满足一个零件图出几个不同用途图的目的

网友:
学同事的啊,在公司里面随大流肯定没错。
你认为很难不重要,重要的学习同事的方法。

网友:
以前在一家公司,他们的量产设备是和你同事这样。从毛坯散件到焊接件,到焊接后加工,每个都单独出图。
不过非标公司一般全部一起当一个零件比较多吧。

网友:
呵  那样工作量蛮大啊  我们有专门的工艺负责拆图,我们只出最终的加工后的图纸就OK了

网友F:
一样的零件必需图号一致,就是一个东西,分成多个图号不乱吗?一物一码才对啊,你这是一物多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貌似这是脑子坏了才会搞这么一个规定吧?如果设备很大(例如有多个部件组成,多个部件有多个类似立柱 ...

非常同意,我使用金蝶系统,每次标准件都要查料号,已经够麻烦了。焊接件中如果一个加强筋都要去金蝶找料号(金蝶系统只有文字描述,没有预览图。)那得找死。

网友:
我们是一个组焊件是一个料号,组焊件内的单独焊接件不需要导入金蝶系统(那样工作量太大了),钣金部门怎么拆图我就不知道了。没见钣金部门再去建金蝶料号。 我也不需要放余量设计。标注好加工符号。钣金部门自己会放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同意,我使用金蝶系统,每次标准件都要查料号,已经够麻烦了。焊接件中如果一个加强筋都要去金蝶找料 ...

曾经某段时间,某领导要搞图纸编码化,所有图纸全部编码索引,然而并没有什么用,然后领导走了,不了了之
现单位领导也异想天开,搞物料编码,然后工人全部凭编码领料装配,然而人毕竟不是电脑,搞出几次事故,还是得要物料名称规格
不过为了什么激光下料排版而要统一下料图更是脑子进水,就算一样大小钢板,下料数量总不一样,还是等于新排版,直接输入DWG,似乎比找某年某月某个排版编程要可靠的多

网友:
感觉没必要

网友:
以后非标的东西越来越多,标准件的标准也会改的,做好的图存好就行了。要用图重新出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这是脑子坏了才会搞这么一个规定吧?如果设备很大(例如有多个部件组成,多个部件有多个类似立柱 ...

不至于找几年前的图纸。公司的意思是一套设备里不能有相同的零件不同的图号,主要是为了避免车间激光下料编程时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找几年前的图纸。公司的意思是一套设备里不能有相同的零件不同的图号,主要是为了避免车间激光下料 ...

都已经出下料图了,还能多麻烦?直接CAD导入就可以的,恐怕你们领导是空降刷KPI的

网友:
加工余量不是零件考虑吗?你搞个装配体干啥?

网友:
多配置零件搞起。
无非就是下料和加工后两个配置,
图号也好解决,配置特定里,图号+(固定)前后缀。
其实单张零件图也可以偷懒,下料和加工后图纸就放在一张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样的零件必需图号一致,就是一个东西,分成多个图号不乱吗?一物一码才对啊,你这是一物多吗了。

一个零件为啥就必须一个图号,别人5年前的设备和5年后的另外一个设备恰好一个零件相同,你记得这么清楚吗?算你记一个吧,几十个相同呢你头脑是计算机吗?搞个电脑植入大脑,边设计边比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就在钣金厂拆图,客户就是直接给一个三维,连图纸都没有,就按照三维干

看要求吧,我们部门没要求那么细,但知道公司另一个部门就很细,每一个焊件都单独出图,单独一个零件图号,然后焊接后的零件又是一个图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