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缸胶液起泡

楼主(2022-07-17):
现在生产中,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解决一下:胶缸的胶位检测口经常起泡沫导致胶位检测不准确,要不认为胶少了一直注胶,要么认为胶多了不加胶。装置结构如下:有一个胶缸(方形容器),一端有注胶管(方形容器有一个加胶液的管子),注胶管旁边有个开口,用于检测胶缸中胶液的多少,胶少后注胶管就开始加胶。胶缸里面有几个旋转的涂胶轮(涂胶轮从胶缸底部沾上胶液涂抹在产品上),在运行中,胶缸中经常有泡沫出现,一般都汇聚于胶位检测的开口这里,导致检测不准确。各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和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
拍照发上来

网友:
起泡原因?胶的问题还是动态原因?

1、胶能否重新选择?2、降低动态幅度。

网友:
在检测开口位置增加了类似刮板机构,检测前或者一直在进行运动,保证这个位置没有气泡但又不影响胶水液位?

网友:
能不能考虑注胶管始终不接触胶液位,然后有精确的称来代替胶位检测呢

网友:
上超声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