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圆盘的这个结构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2-07-17):
最近看到了一种设备——光学筛选机,将小物料输送到一个玻璃圆盘上,玻璃圆盘转动过程中相机对物料拍照,上下两个方向都可以拍照,通过机器视觉判断物料是否合格,然后通过吹气结构进行筛选。做这种设备的厂商很多,基本结构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处没看明白,就是圆盘内侧有三至四个半圆孔。初步判断,半圆孔的作用是定位用的,玻璃盘上的孔是预制的,金属上的孔是配做的(存疑),用尼龙圆柱销过盈配合定位(存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分选机,主要考验的还是视觉

网友:
这个盘面没多少技术含量,主要是要平一点,那些孔有专门的开孔钻头可以加工。

网友:
机械加工 。

网友:
这种盘面,淘宝上可以买得到,根据你要的尺寸定制,那些孔就是定位安装的作用
如果要进行尺寸检测的话,对光的畸变率有较高要求,就不建议淘宝了,可以找专业厂家定制

网友(点评):
我曾经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能加工好玻璃盘面的厂商。

网友A:
应该不是钢化玻璃,内孔和内部形状有专用机器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钢化玻璃,内孔和内部形状有专用机器加工的。

先加工好再进行钢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加工好再进行钢化的

钢化过后尺寸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过后尺寸有变化的。

变化不大 以前做过这种方式 盘径50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