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封头接管的局部应力计算

楼主(2022-07-17):
哪位社友对SW6-2011 V4.0压力容器计算软件熟悉?
我有一个封头上有一个接管要计算应力,我用软件的零部件设计模块计算一个接管的应力时,总出现浮点数被0除的提示。

另外,下图中这2个数据如何填?第一个我填的0,因为接管和封头中心轴线重合。第二个问题的两个坐标系分别指哪个坐标系?怀疑这个地方填错了,想确认下?

网友:
第二个空代表接管轴线与封头轴线夹角,假如你的接管没有偏转角度,垂直于封头的话(就像简图里面画的),就填0°就好。还有你检查下封头和接管尺寸有没有输错

网友A(2022-08-20):
如果是0除的话就是数值奇异,原因对于初学者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约束不足,当某个方向没有约束的话,刚度就是0,加1N就是 1/0。所以你先到处一堆约束,每个部件都加约束,看看是不是有结果。然后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0除的话就是数值奇异,原因对于初学者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约束不足,当某个方向 ...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