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绘里这种轮廓线怎么得到,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2-07-17):
草绘里这种轮廓线怎么得到,大神们帮忙看看

在Creo草绘内直接用参考就能拿到,ug 里怎么得到呢,没有线条投影也投影不出来啊

楼主:
草绘面不能过圆心然后求交线,这样就太简单了

网友:
SW里面,直接投影就搞定了。

网友A:
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点评):
看清楚,这是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实体引用

ug里没找到这个命令啊

楼主:
可有大佬知晓

网友:
引用 楼主:
ug里没找到这个命令啊

哦,UG有个轮廓线的命令,你试试
在学校学的时候用过,后面就一直没用过这个软件了,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命令

网友(2022-08-24):
说的是自己先建坐标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