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设计问题

楼主(2022-07-18):
调心滚珠轴承设计的时候,内圈能压紧吗?注意是调心滚珠轴承,不是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调心滚珠轴承 一般都是有两排滚珠,轴承里面有内圆弧面便于调心

由于在大跨距 远距离 机械轴安装时 两侧轴承位有很大误差,调心轴承可以自调心补偿误差。

轴承内部结构 可以翻手册 多看看

网友:
调心不耐用

网友:
你让他压紧,就压紧呀,轴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