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破损问题讨论

楼主(2022-07-18):
如图所示,两个左旋45度的斜齿轮垂直啮合,使用润滑脂润滑,齿轮啮合间隙检查没有问题,齿轮材质HT200,齿轮转速800r/min,齿全崩了,当齿轮转速降到600r/min时,齿轮正常

楼主:
大齿轮传递扭矩60Nm,法向模式1.75,47T,齿宽15

网友A:
用灰口铸铁做齿轮一般用于开式润滑的场合。这种润滑方式比较恶劣。再由于是垂直轴传动,摩擦线速度高。
看图是由于磨损导致抗弯强度不足,失效形式为齿根断裂。

网友B:
是不是润滑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灰口铸铁做齿轮一般用于开式润滑的场合。这种润滑方式比较恶劣。再由于是垂直轴传动,摩擦线速度高。
看 ...

大神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润滑跟不上

有可能,我不在现场

网友C: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纺纱设备,粗纱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轮传递扭矩60Nm,法向模式1.75,47T,齿宽15

看实物齿轮精度能达到10级不得了了,提高了转速后直接改变了强度校核里边的K系数,

然后就提高了齿轮强度载荷。用HT200材质,强度不能满足。
预估换成QT500材质,不会断齿。另外润滑更多的决定齿轮磨损,不太决定齿轮强度。

网友:
90度不是用伞齿轮?或蜗轮蜗杆?你这直接上斜齿轮?不断,在是见鬼!

网友(点评):
用这种组合,预估厂家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个转速至少也要浸入式润滑了,润滑都想省的,省到什么地步了

网友:
现在制造业这么发达,哪个还45度齿轮

网友:
大神门 怎么选齿轮

网友:
我们从来不用HT材料做齿轮

网友D:
不会没淬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没淬火吧

没淬,负载小,全靠抹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淬,负载小,全靠抹油

负载再小,齿面高频淬火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