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佬们,一个小滑块只往复滑动8mm的话用什么来控制好一点

楼主(2022-07-18):
一个小滑块只往复滑动8mm的话用什么来控制好一点,自动滑轨,还是液压传动好一点还是别的什么方式

网友A:
还要看看运动频率和大致负载。

网友B:
工况?载荷?频率?
如果以上都没有的话
我建议用手推
“人工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看运动频率和大致负载。

需要的时候靠近,不用的时候远离,就和开门一样,没有频率,压力到是有一定的负载,不过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载荷?频率?
如果以上都没有的话
我建议用手推

手推也不是不可以哈,但是不好自锁

网友:
电磁铁,气缸。

网友:
气缸,电磁铁,连杆,凸轮,齿条。。。。

网友:
高频率低精度用连杆滑块

网友:
简单点就气缸咯

网友:
做机械你这样提出问题不够严谨,你没有其它的任何条件,只是移动8mm,这样无法给你解答,每种方法对应不同的操作方式,不同操作方式对应不同的价格与占用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