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计算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18):
这么一个问题,导轨上移动部分总重650kg,电机带减速机带齿轮齿条传动,要求运行加速度0.4g,电机2.9kW参数:额定扭矩18.6N·m,最大扭矩46.5N·m,惯量55×10^-4kg·m3,减速机额定扭矩230N·m,最大2.5倍,斜齿轮25齿m2。

请教一下:
1、选型是否合理,有没有公式运算指导指导
2、这种的惯量比怎么计算,求大佬帮忙解释一下
3、这种电机选型情况运算步骤和过程应该怎么进行

楼主:
忘了说了减速机速比选择10比的,我说说我的过程,我的运算是用T(运)=F*L,摩擦系数0.2,25齿轮分度圆直径53.19mm,结果是T=μmg*r=0.2*650*0.0266=34.58N·m,小于减速机额定扭矩,电机额定扭矩18.6N·m经过速比放大10倍为186N·m大于T(运),所以电机减速机可以用,问题就在电子惯量比不太会算,控制在3倍以内,求大佬指点一下该怎么算算,用法合不合理,谢谢谢谢

楼主:
主要还是求大佬指导一下这种情况的计算选型步骤,谢谢谢谢,好人一生富贵平安

网友A:
这个T的算法是否不对,驱动力不是F=umg吗  导轨摩擦系数取0.02   0.02X650X9.8=12.74N/m   为什么要乘以轮子半径呢。

网友(点评):
单位错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先算 驱动这个物体所需的力  再算加速扭矩,也就是启动力矩  这两个力矩加起来就是你所需的力矩 在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搜东方马达,官网提供的有选型软件

网友:
这是私服电机选型吧  私服电机选型和普通三相电机选型完全不一样    私服电机根据惯量和扭矩进行计算   你的选型计算没有惯量啊  将所有惯量折算到电机转子惯量上   (负载惯量+齿轮惯量+电机惯量)/速比的平方   在除以惯量比 3-5     你的转矩太大了   功率也太大了    导轨跨距太大的话  这种单单机驱动是否合理  ,电机安装的地方没有张紧装置   是否容易安装,

网友:
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21139840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的算法是否不对,驱动力不是F=umg吗  导轨摩擦系数取0.02   0.02X650X9.8=12.74N/m   为什么要乘以轮 ...

扭矩公式T=FL啊,绕齿轮中心旋转不是力乘以接触点到中心的距离吗,不能用这个公式吗?

网友(点评):
他意思是你的摩擦系数选的不对 一个滚动和滑动的差不少

网友:
加速扭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公式T=FL啊,绕齿轮中心旋转不是力乘以接触点到中心的距离吗,不能用这个公式吗?

这个电机都不现在中心。。所以即使运行,负载也是大于安装在中心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