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销子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有没有好办法让右边转销在振动环境不脱出来?

网友A:
拿个冲头,在销子端面中心砸一下,销子端面变形膨胀,就不会掉了

网友:
这种销轴B可以么,标准件

网友(点评):
这个销,后面的那个线卡,你觉得楼主他知道?

网友:
|sunbetterwu发表于 07-18 11:11拿个冲头,在销子端面中心砸一下,销子端面变形膨胀,就不会掉了
让你干成一次性了

网友:
方法很多

网友:
用开口销

网友:
不是有带螺纹的销子吗?

网友:
用螺栓形式可行吗?

网友:
销轴、压板、卡板等方式很多

网友:
铣俩个卡簧槽,装俩个卡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冲头,在销子端面中心砸一下,销子端面变形膨胀,就不会掉了

那就不能拆了..

网友:
台阶销轴配开口销

网友:
花螺母加开口销
止动螺钉
点焊
加一个竖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