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SW的模型草图没标尺寸是怎么画出来的吗?

楼主(2022-07-18):
最近接手了一个离职同事没画完的工作,然后发现他画的草图很多都没有标尺寸,但实际尺寸和位置又是对的,搞不懂他是怎么画的,就比如下面这个键槽,没有定位尺寸,但位置是对的,为什么不问离职的同事,因为他离职后把所有同事全删了,没人联系得上……

网友A:
删了定位尺寸

网友B:
是不是实体转换,把参考约束删了

网友(点评):
他这个还有几何约束,平行相切都有,总不会是删掉引用约束,再添加几何约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了定位尺寸

但是我们正常画图是不会画了再删啊,没了定位尺寸以后如果有改动,可能会乱掉

网友(点评):
从上向下好像也会这样

网友(点评):
因为他就是给公司设下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实体转换,把参考约束删了

这个是什么操作呢,没用过实体转换

网友(点评):
自己百度下,实体转换一般在装配体环境下一个零件参考另一个零件生成草图,参考的尺寸会有一个参考约束。删了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在装配体里画的吧,不要单独打开一个零件。看看

网友(点评):
对,这个很有可能。

网友(点评):
单独打开这个零件也能看到,该草图或者特征的后面有符号的

网友:
是没显示出来尺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操作呢,没用过实体转换

哦哦,懂了,这个用过

网友:
可能是从cad里面复制粘贴过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操作呢,没用过实体转换

CAD里导过来的

网友:
看特征树,应该有表示。

网友:
应该CAD里导过来的,但是只能应急吧,后面想修改真是太麻烦了!谁有好办法呢?

网友C:
一个尺寸都不标也可以准确定位,确定大小,选中键槽的某个实体,比如直线就能看到属性管理器里有直线的长度和角度,而选中端点则有端点的坐标参数,而这些可以编辑

网友D:
习惯问题,可能是CAD用管了,直接输入尺寸的,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尺寸都不标也可以准确定位,确定大小,选中键槽的某个实体,比如直线就能看到属性管理器里有直线的长度 ...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习惯问题,可能是CAD用管了,直接输入尺寸的,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E:
你改下装配体尺寸看看零件会自动更新吗?

网友(点评):
不是根据装配体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改下装配体尺寸看看零件会自动更新吗?

那这样就没有必要研究了,他这这样做,又不是有 什么优势,研究它有必要吗?

网友(2022-08-25):
我有同事也是这么画草图,画完之后还是不完全定义的蓝色的,就用左边这参数输入数字。不完全定义还是不常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