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要把电机干到两万五千转?

楼主(2022-07-18):
华为要把电机干到两万五千转,并非一种市场宣传,而是因为提高电机转速是必然的升级路线。

在汽车上,一寸土来一寸金,为了更大的内部空间,降低电机尺寸成了逻辑上的必然。

减小电机尺寸,扭矩就会下降,根据功率=扭矩x转速,必须提高转速,才能保证电机功率。

这也是为什么,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商们都在电机转速上拼命刷上限。

网友:
华为 哎  什么都靠吹。。。余大嘴还说  增程式 新技术呢。。

网友:
我感觉现在电池的电机不是功率不够,最大的问题是热衰减。

网友:
氢燃料电池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氢能源汽车不依靠电机输出?

网友:
现在有的公司差不多已经做到两万五千转了

网友:
不行就搞个两档变速箱吧

网友:
高速电机25000转就是个门槛  越过去了  就是技术进步

网友A:
航空发动机、涡轮增压器都搞到15万转了。
只做过5千转以内的PMSM电机,没做过高速电机,不理解电机上到2万5的高速,请教一下,存在什么问题?是轴承?还是别的轴上零件?

网友(点评):
电机拖动学过没

网友(点评):
没有深入学习过,跟什么公式相关?哪里是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空发动机、涡轮增压器都搞到15万转了。
只做过5千转以内的PMSM电机,没做过高速电机,不理解电机上到2万 ...

电力驱动与气流驱动,还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是哪里上不去呢? 还是哪些零件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