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简单却很难的事情

楼主(2022-07-18):
这是一个类似于做砂纸的产品,产品就是照片那个,用来抛光,所里烧结前是在一种粉末中掺一种非常硬的磨料,要求混合均匀,且每件要求重量相差在10克以内。

因为磨料比较重,混好后不能震动,否则就会沉到下面,现在一直只能人工操作,因为车间环境恶劣,估计以后招不到人,想做一条生产线:混合磨料--均匀的放入模具--送入加热炉烧结--将产品从模具中拿出,现在混合磨料--均匀的放入模具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

网友:
卡在哪个过程!?

网友:
混合磨料,就往饲料啊这些方面的机械找。
均匀放置,是把你这个小格子产品掩埋在磨料里面,还是说把磨料盖在小格子产品上面。

另外,你表达能力一般。

网友A:
难度不大,
因为没有涉及到速度要求 。

网友:
高精度电子称本来就是带个玻璃罩的

楼主:
磨料混好以后就跟面粉一样,再均匀放在每个模具里,压实。这一步的难点是怎样控制放料重量每个相差在10克以内,磨料要均匀混合在介子中,磨料的比重大大超过介子,所以不能震动,否则磨料会往下沉

网友(点评):
类似水泥仓下料,电子秤出料。十克没什么问题的呀,人家药厂的要求更高。

网友(点评):
这个难点在磨料的比重大,混好后不能震动,否则就会积在一起,不能均匀的分布在磨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不大,
因为没有涉及到速度要求 。

这个一次烧八块,放料的时间起码10分钟以上

网友:
有多少需求 ,要不要外发

网友:
你的意思是自动把料放入模具中控制不到10g内吗?用电子秤不行?

网友:
既然不能震动抖匀,那就一层一层的撒磨料嘛。应该是能撒的均匀,就是效率慢

网友B:
他的问题是怕混好后放料时比重大的磨料容易在混料中沉底导致料不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问题是怕混好后放料时比重大的磨料容易在混料中沉底导致料不匀

普通的粉分料已经有很成熟的技术了。具体的工序是:混合粉料(磨料和介子,外观如面粉)--放入模具压实—送入炉中烧结—取出冷却—将产品从模具中拿出—称重。现阶段不要求一气呵成,能够每个步骤用设备代替人工就不错了

网友(点评):
那能不能放点粘结剂粘在一起不怕震,反正后面要烧的。

网友:
搅拌的方法要实践,而称重只要设定一个合适的环境就好了。

网友C:
如果不需要压实的话,弄一大堆混好的料,模具往里一扣,盛满,刮板一刮。或者模具放那,往上均匀洒满料,刮板一刮,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压实的话,弄一大堆混好的料,模具往里一扣,盛满,刮板一刮。或者模具放那,往上均匀洒满料,刮 ...

主要是怎么样用设备来代替人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怎么样用设备来代替人来操作

查查粉体设备,控制粒度,有筛分设备,混匀有各种混料机,输送有各种送料方式。参考借鉴呗。水泥,制砂,制砖也都是全自动的,就是大,“等比例缩小”

网友:
这样不知道行不?每个桶都带高精度电子称,出料口用电磁阀控制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