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电机结构

楼主(2022-07-18):
最近做个项目,内似圆盘理管机结构,就是电机带动一个圆盘做间歇性运动,节拍2秒  。圆盘加上负载约60Kg  ,伺服电机1.1 千瓦。。。但是现在不确定电机同主轴是直连还是用同步带或者别的什么方式连接好啊。。求路过的吴彦祖们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叫分度盘。。。

网友:
齿轮分割器,同步带加减速机

网友:
凸轮分割器,就有成品,精度高,台湾的潭子,德士,weiss威驷

网友A:
可以通过减速减连接  也可以通过同步带连接

网友B:
我正好有个这样的玩意,要联系我,半价给你,带电机,。工厂破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有个这样的玩意,要联系我,半价给你,带电机,。工厂破产了

来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有个这样的玩意,要联系我,半价给你,带电机,。工厂破产了

发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减速减连接  也可以通过同步带连接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减速减连接  也可以通过同步带连接

减速机怎么连接啊。。我这个要伺服控制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机怎么连接啊。。我这个要伺服控制的啊

伺服电机 那就配行星减速机

网友:
60kg不重,直连或用同步带、链条、齿轮等等过渡主要看你需求的,一般为了保护电机的,你这直连也行

网友:
你这设备凸轮分割器吧 你网上搜一下很多信息的  可以不需要伺服电机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是伺服电机 可能是分度盘也有可能是凸轮分割器,如果是普通电机那就有可能是凸轮分割器。结构资料网上都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是伺服电机 可能是分度盘也有可能是凸轮分割器,如果是普通电机那就有可能是凸轮分割器。结构 ...

如果不用分度盘及凸轮分割器呢。。。让伺服电机直接定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分度盘及凸轮分割器呢。。。让伺服电机直接定位呢

电机直连的话 你需要加一个轴向定位,电机不宜承载过大的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直连的话 你需要加一个轴向定位,电机不宜承载过大的轴向力

这样呢?行吗

楼主:
用齿轮连接

网友C:
驱动一个60公斤重的圆盘需要用1.1千瓦的电机吗,这也太浪费了吧。其实用一百瓦都能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一个60公斤重的圆盘需要用1.1千瓦的电机吗,这也太浪费了吧。其实用一百瓦都能驱动的。

怎么计算啊,合适的电机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自己的经验,我曾经用我的电控磁动机,只用不到4瓦的驱动功率,就驱动了一个重30公斤的转盘以每分种一百多转的速度转动。再后来,用几十瓦的驱动功率就将上百斤重的飞轮转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