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图层不随图纸格式模板的切换而切换吗?

楼主(2022-07-18):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Solidworks工程图,换了图纸格式,图层设置不跟着切换吗?
比如图纸格式模板1、模板2的尺寸标注,分别设为蓝色、黑色,由前者切换到后者,尺寸标注不会切换到黑色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替换图纸格式,图层不会变的。
你说的这种需要两个工程图模板文件。

网友(点评):
谢谢,貌似没办法替换工程图模板,替换工程图格式文件倒是很简单。

网友(点评):
另外,我是把工程图模板.drwdot格式的文件直接改名成图纸格式文件.slddrt。然后替换slddrt图纸格式文件,按理说等于工程图模板都替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替换图纸格式,图层不会变的。
你说的这种需要两个工程图模板文件。

工程图模板和格式是2个文件,其实CAD也是类似逻辑,模板不能更换,图层的设置是更换格式文件只能增加新的图层,原有图层不会更新,比如模板有1图层,格式有图层1、2,应用格式后,文件将有图层1和2,但是图层1是模板的设置,其它自定义属性等也是同样的逻辑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用A模板(.drwdot)出图1,再用B模板(.drwdot)出图2,两个都不关闭,风格迥异,但若把B(.drwdot)改名为图纸格式BB(.slddrt),把图纸1的图纸格式替换为BB,则标题框等都切换成图2的风格,但图层的颜色依然保留为图1的颜色,没能切换。

网友:
很少有人折腾颜色,换来换去吧?
大多数工程图黑字是主流,
软件开发可能并没有考虑这个需求吧?

楼主:
希望颜色丰富一些,
另外,如果solidworks 只能替换图纸格式,而不能替换工程图模板,外来图纸或以前的老图纸转换过来后,字体等设置不能替换,比如老图纸字体是
宋体,新图纸要求是长仿宋体,转换过来后还要一个图一个图的去改,太麻烦了;
不知道替换换工程图模板如何替换?不是替换图纸格式(.slddr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