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是如何密封防尘而不发热的?

楼主(2022-07-18):
电机轴是如何密封防尘而不发热的?目前自己做的轴用骨架油封防尘,然后旋转久了,发热非常严重,请问谁有电机轴防尘的原理剖视图,先看看电机轴是怎么做的密封。。伺服电机或者三相电机都可以。

网友A:
就是油封,大家都是油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油封,大家都是油封吧

油封发热很严重,怎么解决。。。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个装置,到一定温度或者到一定时间,就给轴吹气冷却

网友B:
油封摩擦过大不外乎几点  1. 轴得的粗糙度太差,2.油封的压迫量不对,3,安装时唇口抹油

网友:
什么产品啊

网友C:
不是都用气密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都用气密封吗

气密封是怎么样的?

网友D:
要想使转轴在用密封圈有效密封,关键是:
1)密封处的轴表面粗糙度值要小,通过磨削获得。
2)密封处的轴表面的硬度要高,通过淬火获得,如果轴不淬火,可加通过淬火后再磨削的轴套。
3)所用的密封圈质量要可靠,尺寸规格符合标准。
4)在设备运行时,要保证密封圈的密封唇处有足够的润滑油或脂。
5)根据针对密封的介质性质设计密封结构的组合。
以上几点如果能够做到,密封就会有效。如果仅为防尘不发热,前4条做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使转轴在用密封圈有效密封,关键是:
1)密封处的轴表面粗糙度值要小,通过磨削获得。
2)密封处的轴表面 ...

你说的前面4点,都做了。还是发热。。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正在测试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密封灰尘,油封圈里的弹簧可以取下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封摩擦过大不外乎几点  1. 轴得的粗糙度太差,2.油封的压迫量不对,3,安装时唇口抹油

油封的压迫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封的压迫量是什么意思?

骨架油封的唇口压迫量有标准的,如果油封(橡胶件)做的不好,压迫量大了,发热不是大了吗?

网友E:
电机轴一般都是骨架油封密封吧,
发热非常严重?确定是油封和轴摩擦产生,不是电机发热引起?
非常严重是多少温度?油封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一般都是骨架油封密封吧,
发热非常严重?确定是油封和轴摩擦产生,不是电机发热引起?
非常严重是 ...

拆了一个电机上面的油封做测试,有油封和没有油封差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