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3钢板焊接出来的钢构件,可以做表面电镀处理??镀硬铬

楼主(2022-07-18):
请教各位,A3钢板焊接出来的钢构件,可以做表面电镀处理??镀硬铬。零件大小差不多A3纸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点评):
原理上可以做!商业上除了镀锌外,镀铬,镀镍等很少有厂家愿意做!因为A3板锈太严重,会污染掉整个池子!

网友(点评):
但不是所以的A3材料都是有氧化皮有锈的啊。平面磨之后再钻孔啊焊接啊很正常的好吧。 而且,只要你批量够大,钱给够,多锈的板人都愿意给你酸洗。

网友A:
为什么你会认为铁,是不能电镀的呢?

网友:
以前在一个厂,不锈钢都能镀铬。

网友B:
同好奇,为什么不能?镀锌镀铬不是主要就是给钢铁镀的吗

网友:
可以的,前提是你能找到电镀的,现在都藏得比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好奇,为什么不能?镀锌镀铬不是主要就是给钢铁镀的吗

因为我考虑到焊缝位置,焊缝会不会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会认为铁,是不能电镀的呢?

因为我考虑到焊接会有焊缝位置,焊缝会不会镀不好

网友:
焊缝打磨抛光,可以镀的

网友:
焊接上去的难道就不是钢铁啦?

网友:
不是很推荐这么做,先明白镀硬铬是一项耐磨需求,一般硬度都会在800HV以上,但是A3的硬度太低导致软硬结合容易脱落。

所以如果你镀硬铬是为了耐磨,那么不建议使用A3作为基材,寿命太短。

如果只是为了好看和防腐,那么可以做常规镀镍镍铬制程,可能耐腐蚀性能和外观都很不错。

网友(2022-09-29):
如果只是装饰,应该可以,只要酸洗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