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区域处CNC能加工到位吗?

楼主(2022-07-18):
根部0.2的R角,连接面向上斜坡,壁厚也是0.2,放电也不现实吧,有这种的专用刀具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冲压件吧

网友A:
太薄了,不知道啥材料的;目前建议同2楼,直接冲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薄了,不知道啥材料的;目前建议同2楼,直接冲压吧

6061铝件 公差正负3丝,还要做表面处理的,冲压的表面质量不行吧?

网友(点评):
所有的公差都是+/-0.03吗?抱歉,没接触过这么高要求的,看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吧

网友(点评):
是的大佬,所有公差3丝,红色区域处加工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少量零部件,CNC+放电,应该是可以搞的。
有数量的话,开模冲压,但公差应该很难搞。

简单说,就是,不大现实的东西。

网友(点评):
指定要求CNC完成,难搞

网友(点评):
单面CNC简单,双面CNC,0.2的厚度,有这技术? 我怀疑一面CNC,一面电极都不一定能做。。。

网友(点评):
要不别要求材质,3D打印试试看?

网友:
刀加工简单,但是怎么装夹不变型才是重点。

网友(点评):
是的,工艺是核心

网友:
太薄,做不了,一加工就变形了

网友B:
先车后铣 。

网友(点评):
有量的,东西也就指甲盖大小

网友:
做镜头的可能懂些,0.2壁厚用常规加工肯定干废

网友:
这类东西都是抛光+抛光机吧。

网友(点评):
是从毛坯直接到成品完成?

网友C:
批量大就开磨具冲压,几件的话取消订单吧

网友(点评):
做个模具大几千一万来块呢,CNC就不再抢救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车后铣 。

有量还考虑啥,直接上模具啊。。我可以介绍个专业的给你,模具冲压,检测,一条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量大就开磨具冲压,几件的话取消订单吧

产品太薄了,要求还不低。CNC做出来大概率NG

网友:
这是冲压件,不适合机加工艺。非要机加的话,要定制夹具

网友:
旧款苹果产品的home键支架就是类似结构,冲压件+CNC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这个能CNC加工吗?

网友:
先车,后线割,最后放电加工内侧那个小斜面加圆弧,铝件0.2厚,3丝公差,CNC估计是没得救

网友:
太薄不敢装卡

网友:
这也接

网友(点评):
有量的,求大佬指点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典型的冲压件

网友(点评):
冲压的表面质量可以吗

网友:
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都没问题,可以咨询东莞或昆山哪里的模具厂

网友(点评):
大佬,推荐下这方面的资源?

网友:
这东西是个冲压见,可是精度却是个机加件,难搞哦

网友:
这个地方用小一点的球头刀可以吗

网友(点评):
R0.2的角

网友:
没跑了,冲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