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在没油的密封圈背向位置的耐磨环有啥要求

楼主(2022-07-19):
安装在没油的在格莱圈背向位置的耐磨环有啥要求?有同事说格莱圈经拉伸后能产生油膜,背向的耐磨环必须覆盖油膜才有保护作用,有的说不覆盖也有作用,本人以为没油的干摩擦总是不合理的,各位高手指点。最好是对称与格莱圈安装两个耐磨环,但实际没位置。

楼主:
黄线是标注的密封和耐磨环位置

网友:
耐磨环:
1.导向作用
2.低磨擦
3.支撑作用
4.对其它零件的磨损保护,易更换;

网友:
这工况既然使用了格莱圈,转速都应该不高,耐磨环什么材质呢?我觉着耐磨环放到最外边,抹上润滑脂没什么大问题,毕竟转速不高,格莱圈不能干磨,寿命用不长

楼主:
受力是纯轴向往复运动如图,没有旋转的运动,格莱圈起密封作用,要请教的是耐磨环的上下位置合理吗,如果在离开格莱圈远点合理吗?谢谢

楼主:
拉伸频率问题:是拉螺栓用不是频繁往复的

楼主:
耐磨环用酚醛加布

楼主:
耐磨环干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力是纯轴向往复运动如图,没有旋转的运动,格莱圈起密封作用,要请教的是耐磨环的上下位置合理吗,如果在 ...

可以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磨环用酚醛加布

你这个材质我没用过,不了解,但是我上网搜了,也是自润滑的一种材质,不能什么都不抹就磨把,怎么也要加些润滑脂,你也可以问问你买这个支撑环的厂家,问问他们技术。往复运动不是旋转运动用格莱圈吗?感觉用唇形密封好些把。

楼主:
润滑脂必须加的,但我要用1万次左右。格莱圈不是那种旋转用格莱圈。问题是用格莱圈有产生油膜之说吗?如果没油膜那格莱圈外层在活塞运动1万次不到就损坏了,但实际是1万次多都没事,油压150MPA

楼主:
耐磨环是摸润滑脂的,但要活塞运动1万次还多不能坏,格莱圈不是用旋转的那种,如果没有油膜之说那格莱圈摩擦面没油也在干摩擦,那也要损害的,现在事实是没有用耐磨环情况下格莱圈能用1万多次不损坏,活塞油压150MPA,谢谢

网友A:
格莱圈是有油膜一说的,油膜挺重要的,有油膜肯定耐用啊,干磨肯定不好啊,具体用多久就看工况了,你也可以问问格莱圈厂家技术,给他说下工况,让他们估算下,压力,介质,温度,工况都有关系,还有配合,有的配合的紧,磨损的就快,有的配合的不紧不松正好在那个临界点,那样寿命就长,我们工厂工人就是抓临界点,在适用范围内,产品用6-10年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莱圈是有油膜一说的,油膜挺重要的,有油膜肯定耐用啊,干磨肯定不好啊,具体用多久就看工况了,你也可以 ...

谢谢!有说法说活塞外径和油缸内径的粗超度要合适,不能太光滑,太光滑不容易产生油膜,粗超度低又磨损格兰圈。不知道对不?请指教!谢谢

网友:
啊? 光滑也产生油膜啊,我们这边都是超精磨床磨轴,或者压光刀,轴出来和镜子样,密封不是纯靠油膜密封,看你的圈的外径和内径,然后配合你的槽底和轴径,而且你说的粗超度低是完全没必要,因为现在的圈的内径都有沟槽,一道沟槽或者两道沟槽,这东西学问也大,减少摩擦面积,减少扭矩,还有一个就是油膜

网友B:
这得看压力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压力方向

活塞运动方向就是上下往复运动。

网友:
事实告诉你,耐磨环主要起到支撑活塞的作用,如果耐磨环过度磨损,一定会出现拉缸现象

网友:
我是福斯的,我们有应用于各种工况的需求的润滑脂,如您有需求可以联系我17602117251刘(同微)

网友:
油膜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