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吸振器的计算方法有谁了解吗?请教一下

楼主(2022-07-19):
我们有一个设备震动比较大,想着加动力吸振装置,缓解一下,各位大神,有谁接触过的,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A:
冲床?AOI测试?
需要缓冲吸振还是机械隔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AOI测试?
需要缓冲吸振还是机械隔振?

机械隔震!

楼主:
结构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电机类的机台,需要隔震垫,具体参数得看负载、固有频率、隔振要求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类的机台,需要隔震垫,具体参数得看负载、固有频率、隔振要求等参数:

谢了,其实动力吸振就相当于洗衣机滚筒上面的配重块,解决共振点的一个装置。我再想着怎么算出一个类似的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其实动力吸振就相当于洗衣机滚筒上面的配重块,解决共振点的一个装置。我再想着怎么算出一个类似的 ...

计算的话就需要查阅工具书,根据实际参数,按照理论公式计算了。
推荐《振动力学》、《振动理论与隔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的话就需要查阅工具书,根据实际参数,按照理论公式计算了。
推荐《振动力学》、《振动理论与隔振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