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中心距

楼主(2022-07-19):
负载1KW,转速120转/分钟,传动比1:1,选择21齿10B;节距15.75
手册里都是初定中心距,因为结构限制,中心距是800,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计算链条节数? 会有什么问题?
水平布置,在上端加涨紧装置;

网友:
链条节数可以计算出结果,至于安装结构要取决于机构要求。

网友:
节距15.75?15.875

网友:
节线长除以节距加大取整,差大了就插入一个半节。

网友:
122节 可下载个 沐风工具箱 里面有齿轮链轮弹簧等其他工具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你要的答案,多翻翻书看看有公式的

网友:
翻手册来的快,自己动手才能学会东西。

网友:
没问题
链节数就按加大的整数取,然后加涨紧轮。
不过你确定涨紧轮是在上端吗?哪边链条会松。

网友:
一般都是给驱动侧 加涨紧轮的 还要注意防尘

网友:
链轮节距你弄错了
用122节链条,中心距是798.5mm
用124节链条,中心距是814.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