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设计

楼主(2022-07-19):
看了手册和实例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如图两种方式,唯一不同之处便是,右侧有涨紧轮,左侧没有涨紧轮,其他参数如中心距完全一样

左面的图按手册里面可以最总确定链条的节数,那么右边的链条节数怎么定呢? 因为涨紧轮的关系,右边的链条长度明显和左边不一样啊涨紧轮的齿数有要求吗? 可以比小链轮齿数小吗? 可以小于17齿吗?

网友:
小于17齿通常指的是齿轮,因为存在根切,而链轮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链轮有13齿,9齿甚至6齿的链轮都有。

网友(点评):
大侠弄错了,齿轮是17齿,链轮也是啊,大侠基础不扎实啊,哈哈

网友:
不推荐主从动轮垂直布置,原因自己看手册。非要垂直,就是方案2.

网友:
不做张紧,哪怕你刚开始调好了,用不了多久它自己就会越跑越松,间隙越来越大,然后跳齿

网友:
链条长度就按左边的计算可以了,然后加个涨紧轮,涨紧轮要可调节中心,根据链条松紧程度调节中心,涨紧轮做无齿的也可以,又不传递扭矩。

网友:
右边做的 是正确的  链条在驱动受力的情况下 会变长(金属具有延展性)时间久了 链条就产生松动  右边的方案 多了一个涨紧轮 目的就是为了放松动的  最后一定要做个防尘罩

网友:
教科书级别的答案我就不说了,实际工作中没人会按手册去算链条长度,如果有,无非三种人,第一种跟不上时代只会用二维CAD的老人,第二种小白,第三种高精密。一般三维里面画两个主被动轮,再画个张紧轮,用皮带用能自己生成就能计算出长度了,用长度除以节距节数取整就出来了,哪有你想的那么麻烦,别人整台机都做完了你还在算链条有多长。

补充内容 (2022-7-20 13:42):
我是从熟读教科书和机械设计手册过来的,从八十年代成立的国企到私企的企业出来的,一下子就开了眼,原来机械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一大推计算都是累赘没必要的。信我,不要掉入那个坑,那是个无底洞

网友(点评):
赞同,直接量曲线长度,然后除节距取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