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标法

楼主(2022-07-19):
粗糙度标法,这种留量标注一直没见过。

网友:
大多数只标a,其他很少看到

网友:
现在很多粗糙度都不标的

网友:
这个e按定义定义,用在工艺图上更多一点吧,实在想不到在产品图上能用这个干啥。。。

网友:
通常都是一个粗糙度符号 配上相对的数字  来表达加工精度

网友:
不是搞那么精密的不需要去考虑这些,浪费时间,标多错多,本来工艺部门留余量就可以,结果你标上去了出事反而找你麻烦

网友:
我们公司一直按旧的标准标粗糙度,不带上面的横线,也不写ra,rz

网友:
感觉新标没有旧标好用,标的复杂,占图纸空间,而且多标的参数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如旧标,简单明了

网友:
没啥用,别研究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