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运行温度多少是正常值?

楼主(2022-07-19):
想问下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运行温度多少是正常值,防爆电机,4KW,目前空跑主轴的温度是60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关于电机,有没有国家标准的资料规定的,如果又这方便的资料,请截图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小白要求温度越低越好,最好摸着没感觉,正常25度工作温度70度,

网友:
查一下电动机每相电流,查一下电机轴承,查一下散热风扇。

网友:
这天气温升差不多30度?不算高,看带载什么温度

网友:
一般B,F级,130和155度。

网友:
电机本身温度高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之所以要求温升小的目的是因为轴承的润滑脂的耐温极限。当然电机长期处于高温工作内部绝缘寿命肯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