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

楼主(2022-07-20):
1

网友:
没明白是要做啥

网友:
这个是用来做动态密封的,转动轴出的密封,油封主唇和轴的配合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A:
这种适合低速场合使用,如果轴的线速度过高这种没有什么用处,会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适合低速场合使用,如果轴的线速度过高这种没有什么用处,会烧掉的

没看到这个是液压版块,如果是液压的还好说,高压的估计也不适用吧,如果是传动旋转轴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