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保证平行度的机构

楼主(2022-07-20):
现需在高铁轨道上设置一块“距离轨道顶面500±1mm”的标定钢板,厚度不限,作为其它设备的定位基准。

思考:①钢板如何保证和轨面平行?②机构需要折叠方便携带③如何保证1mm的距离误差?

网友A:
用轨道面做钢板面的定位基准,定位好后再去固定钢板

网友B:
做个架子,架子上下面距离500±1,再加上平行度要求,这样把架子放到轨道上,上面就可以作为基准面吧

网友:
腿做成折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架子,架子上下面距离500±1,再加上平行度要求,这样把架子放到轨道上,上面就可以作为基准面吧

这个有点硬核,不具备折叠的功能所以会有两个问题:①尺寸太大不方便携带和运输;②重量较重。(当然还有一个一个问题就是和钢轨接触的地方不绝缘,要是放到不该放的地方,可能就要见上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轨道面做钢板面的定位基准,定位好后再去固定钢板

基本思路是这样,钢轨面是第一道主要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不是马扎子吗?

确实要的是马扎的效果, 方便携带且轻巧,但是大侠马扎的铰点怎么放置标定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架子,架子上下面距离500±1,再加上平行度要求,这样把架子放到轨道上,上面就可以作为基准面吧

忘了一点:标定板是为了定位轨道道床中心的相机,主要目的就是确定轨面和相机的距离,但是轨面和相机的视场太近(相当于远视眼看不清且无参考物),所以需要相对轨面设置一个已知距离(>400mm)的标定板,通过相机标定,确定相机和标定板的距离,从而间接确定相机和轨道的距离

网友D:
看过轨道小车吗,铺轨道时用那个三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轨道小车吗,铺轨道时用那个三轮车。

轨道小车有很多种用途,铺设轨道的三轮车没有见过,只见过铺轨机(但是很大型)。阁下的意思是做一个小车形式的么?

网友(点评):
测轨道参数那个小车,仿它来做个行不

网友(点评):
配合CPIII用的

楼主:
具体什么样的形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轨道小车有很多种用途,铺设轨道的三轮车没有见过,只见过铺轨机(但是很大型)。阁下的意思是做一个小车 ...

哦哦,您说的是轨检小车,嗯~可以倒是可以满足功能,但是有点大材小用,同样存在不方便携带且轻巧的需求。在折叠、轻巧且标定板精度±1mm的需求下考虑。

网友(点评):
那玩意精度还可以的,0.1毫米没点问题,两个人可以抬着到处跑了,个头不小,出租车不好带了。

网友E:
能保证两条轨道面在一个平面内?
尤其是转弯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保证两条轨道面在一个平面内?
尤其是转弯处。

设备安装处,两根轨面是水平的

网友F:
见过折叠餐桌吧 就参考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折叠餐桌吧 就参考那样

铰接点太多了,保证不了标定板的精度诶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您说的是轨检小车,嗯~可以倒是可以满足功能,但是有点大材小用,同样存在不方便携带且轻巧的需求 ...

两个人就能抬走吗?有没有图片或者链接,我看看

网友(点评):
一个大箱子装着的,不到两米长,八百毫米宽。以前修大西和贵广的时候就用过这个。

网友(点评):
百度轨检小车可以看到

网友G:
不知道你的用途,大概画了个示意图,四根相同的腿,底部套到轨道上,尺寸做精确些,顶部做台阶轴,钢板上四个孔,套到腿上就行了。可拆卸结构。可以用POM等绝缘材料,具体尺寸强度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的用途,大概画了个示意图,四根相同的腿,底部套到轨道上,尺寸做精确些,顶部做台阶轴,钢板上四 ...

阁下设计的,也是一个硬核的结构,轨道跨距1435mm,这样大的钢板,做成标定板,重量和变形都不太客观

网友H:
激光测距仪了解一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样总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激光测距仪了解一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样总行了吧。

hhh

网友:
呵呵。就此打住了?我果然是话题终结者啊。

网友I:
这玩意,做成拆卸的,现场拼装。
精度靠现场打表去调整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喽

网友J:
图的形式,改成2个支柱。支柱上部跟下面一样结构,U型。另备一块板放置U槽内。共3部分

网友:
就是18楼的图的形式改装。。。图发不出去

网友K:
为什么要500高,直接一张平板不可以做定位基准吗

网友:
你是唐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做成拆卸的,现场拼装。
精度靠现场打表去调整

可行

楼主:
被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要500高,直接一张平板不可以做定位基准吗

因为相机视场距离有要求

楼主:
折叠桌的机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的形式,改成2个支柱。支柱上部跟下面一样结构,U型。另备一块板放置U槽内。共3部分

明白阁下的意思,弊端还是和18L一样,一张整板太大了

网友:
1mm的公差还是容易达到的,建议利用连杆结构实现可拼装和高精度。至于绝缘问题需要按使用条件设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做成可调的,把精度调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