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真空品牌推荐个

楼主(2022-07-20):
国内真空品牌推荐个,想买个内缩的弹簧缓存杆,内置直线轴承那种

网友A:
看应用,电子行业可以用一些好的品牌,我向客户一般推荐PIA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应用,电子行业可以用一些好的品牌,我向客户一般推荐PIAB:

电子行业不很多用SMC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行业不很多用SMC么

是啊,电子行业SMC是首选,因为便宜
但真空领域,PIAB更专业。涉及到低噪声、低能耗、高频率的话,SMC就不够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电子行业SMC是首选,因为便宜
但真空领域,PIAB更专业。涉及到低噪声、低能耗、高频率的话,S ...

学到了,一直用这个,害我只认识它,不争气唉,还得用鬼子的货,质量还比我们好一截......

网友(点评):
玻璃行业 SMC禁用的 所有要求,它没一个能满足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3C行业的,玻璃也用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应用,电子行业可以用一些好的品牌,我向客户一般推荐PIAB:

LC20-F1425(0124955缓冲杆)  piab这款缓存杆  你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LC20-F1425(0124955缓冲杆)  piab这款缓存杆  你卖多少钱

看数量,最好发邮件询价吧
sales@apm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