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行业和公司会用到中厚钢板?

楼主(2022-07-20):
求各位大神的帮助,最近新买了1万2千瓦的激光机,却很少会切到厚板。所以想问各位大神,哪些行业和公司会用到中厚钢板。

网友:
造船 厂,冶金厂,因为厚板对厂房,搬运有要求,一般要求现场干 活外发不太行,激光最佳的加工就是钣金,成本比数冲稍高,但灵活性,质量完胜,接钣金厂的活才最好,因为功率大,哪切割 速度快,比如切2MM板,可以到30米/分,按现在1.2-1.7的加工费,一小时能切1800米,一天能干 3W块,我的供应商就是两台百超,一台配5个工人,两个编程,一个操机,两个找料,捡料,一天24小时工作,库存板要多,再两台货车,一台福特全顺车送货,哪真是一天干几W,

网友A:
机械,模具。

另外,请教一下,10mm以上的板材,Q235或者45#材质的,最小能打的孔径是多少?还是说和设备好坏有关系?

网友:
机械厂。我看我们供应商很多大单都是薄板,这样量大,加上折弯机,又能赚一笔

网友:
工程机械的动臂、斗杆、底盘、车架、挖斗等都是中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模具。

另外,请教一下,10mm以上的板材,Q235或者45#材质的,最小能打的孔径是多少?还是说和设 ...

不用攻牙的话,可以最小可以开5mm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