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能不能穿过的半自动或者全自动检具

楼主(2022-07-20):
像这种通过杆子穿过算ok 穿不过算不行的有什么半自动的方式或者全自动的方式去检吗?杆子和零件的配合是紧配的,能穿过用手的话也是很紧的那种

网友:
拿个气缸去捅,穿不过的就不合格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做往复直线运动的机构,可以考虑直线电机,也可用气缸

网友:
做个气动检测夹具吧,测量气体泄流量。效率也好,也好测量。

网友:
可以用相机或者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