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图中轮子外表面抹的黑色物质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2022-07-20):
图中是一个大的轮子(锻件)压在一个小轮上的滚动的情景,轮子外表面抹的黑色物质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种减小摩擦损耗的物质,请教一下,究竟是什么?

网友:
看起来不太像啊。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金属!?

网友:
防止摩擦上润滑脂可以了。应该是防止打滑增加摩擦才对,改性沥青?

网友A:
拍全图,说明谁主动,谁从动,怎么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全图,说明谁主动,谁从动,怎么动

大轮(轮带)主动,小轮(托轮)从动

网友:
没抹东西,就是接触痕迹。。。。

网友:
或者就是和大轮接触压出来的痕迹

网友:
防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