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零件怎么做仿形固定块

楼主(2022-07-20):
各位:
      本人虽说学习SW多年,对模具相关的学习,从没有接触。我现在有个小零件,需要做仿形固定。
真的不知道如何做。感谢哪位大侠,做出来,我按照文件学习。
我用的是SW2020版。

网友:
型腔命令了解一下

楼主:
实在不知道怎么做,能否帮我做一个。最好要有生成过程,我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点评):
给你教怎么画还不如直接画好发给你快

网友(点评):
设置基准面,草图画工装底面。拉伸到设计位置(把合并对勾点掉)。点相交,选择不要的实体。大概就这步骤

网友:
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学习学习

网友A:
2020版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版本太高了

附件我放了一个STP格式的。麻烦您看一下,行不?

网友B:
拉伸到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到面就可以了

能不能帮忙做一下,学习一下,如果有手头其他案例也可以。

网友:
大概画了下,sw做仿形腔体
我认为是有三种
1、实体和实体切除,用“相交”
2、曲面和实体切除,用“曲面切除”这两个附件里都有用到,可以打开看下
3、sw自带的模具“型腔”功能,这个我没怎么用,不太清楚。
反正原理都是布尔运算原理。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要仿形体和产品有点曲面间隙的话,用曲面等距,然后拿等距的面去切出仿形体。曲面等距输入0mm是复制,输入0以外的数值是等距

网友:
...............

网友(点评):
你好,朋友,感谢你的回复,我解压缩以后,缺少特征。还是没有搞定。方便加一下***吗?或者麻烦你加我一下。13771990778.感谢!

网友C:
线切割弧形片,底部做个铝板,楼上的型腔不能落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弧形片,底部做个铝板,楼上的型腔不能落地的。

低成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