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打包就罢工

楼主(2022-07-20):
各位大虾,新装的SOLIDWORKS2019,文件在 执行PACK AND GO操作时,软件就会奔溃,啥原因啊。

网友:
怪电脑咯~

网友:
可能是软件安装丢文件了,换其它版本试一下吧。

网友:
部分装有加密软件的电脑会这样,无解的。直接复制再改名。

网友:
2018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楼主不会用的是sp0版本吧?

网友:
之前用SolidWorks 2019,最近更新到2021,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上找到了解决方案,记录如下:

SolidWorks 2021 Pack and go 功能无法启用

Pack and Go Nothing Happens
用户 Gordon KistlerSOLIDWORKS User Forum2022-05-05
I am using SW2021 SP5.1, freshly installed by my IT department. When I try to do a Pack and Go from within SW, nothing happens. When I try Pack and Go from within Windows Explorer, I get the spinning circle but nothing else. Suggestions?

Gordon Kistler - 2022-05-09
Resetting the registry and then restarting SolidWorks took care of the problem.  Thank you!

Link From:<https://r1132100503382-eu1-3dswym.3dexperience.3ds.com/#community:yUw32GbYTEqKdgY7-jbZPg/iquestion:e_-F0_riRuKyo78xKK3bgQ>

可以看到是因为注册表有问题,那怎么更改注册表?

How to Reset SOLIDWORKS by Resetting the Registry Entries (javelin-tech.com)
see link <https://www.javelin-tech.com/blog/2019/01/reset-solidworks-regis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用的是sp0版本吧?

对啊,这个有啥影响么

网友:
|oh小二发表于 07-21 09:59
对啊,这个有啥影响么

自行百度,建议升级到sp4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