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机,国内知名的有哪些?

楼主(2022-07-21):
以前没接触过,百度查了两天,只查到国外比较知名的超声焊接机。请问国内相对比较知名的有哪些,可以帮忙推荐下吗?

网友:
你想用于什么材料焊接!?对焊接有什么质量要求!?

网友A:
国外当属必能信是行业龙头了,国内以前是科威信做的比较大,不过大功率的稳定性也不行,受限于国内的压电陶瓷制造工艺限制和电路水平。后面分成三家,分家后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国内最早的波达已经倒闭,负债累累,老板已经成了老赖。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国外当属必能信是行业龙头了,国内以前是科威信做的比较大,不过大功率的稳定性也不行,受限于国内的压电陶 ...

国内的压电陶瓷水平应该跟上来了吧

网友(2024-07-13):
全一电子深耕超声波行业16载,技术和实力方面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