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送链之间的衔接问题

楼主(2022-07-21):
最近搞了一台灌装机,由于输送的是液体,在过渡的地方如果速度一下降太多液体就会晃出来,大家有没有好办法,先谢谢回复

网友:
弄一排滑轮?

网友:
不要突然减速停止,再增个加低速缓冲滑辊或者加装简易机械手抓取。

网友A:
罐装,封盖两个动作一般不是用步进传送?还要设计步进速度曲线。你这个怎么直接放传送带了
你这个说白了是没封盖抛出去了,只有想办法减小摩檫力/阻力,唉

网友:
改旁接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罐装,封盖两个动作一般不是用步进传送?还要设计步进速度曲线。你这个怎么直接放传送带了
你这个说白了是 ...

这个是按用户要求设计的,过了灌装机到了另一条辊道上人工盖盖

楼主:
因为输送速度比较慢,走到这个过渡装置上桶就会停留在上面

网友:
也可以像贴标机一样,加一条顶压皮带。

网友:
过渡辊增加动力输出,或者两侧夹持输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按用户要求设计的,过了灌装机到了另一条辊道上人工盖盖

降低线速,或者加个临时盖塞;
其他的方案,例如改吊挂式,辊道加动力等成本高了

网友:
过渡辊从平顶链上找个动力出来 速度稍微低一点试试